如何测量轴与轴之间同轴度?可以自行设计量具吗?

楼主(2011-05-31):
大家都是使用什么方法(仪器)测量轴与轴之间同轴度的?可以自行设计量具吗?我们使用三坐标,可是好像误差很大,现在不知道该用什么测量。

网友:
不是很清楚。。。。建议百度

楼主:
百度上大概有两种:三坐标和同轴度仪,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

网友:
我厂在大批量中小零件(φ60到φ5,长100一下)加工时,都要制作专用的同轴度量规,外圆的同轴度,内孔与外圆或螺纹的同轴度。好处是检测方便准确;不足是检具专用,无法通用。

网友(点评):
大侠能否发几张自制量具的照片和介绍一下其工作原理?

网友:
结构都很简单,孔与外圆同轴量具为了好卸活一般设计成两件,一个带把的孔芯棒(尺寸为孔最小,如是台阶孔,连孔同轴也一次测量)台阶上是套(尺寸为轴最大)。检验时零件尺寸全部塞入或旋入为合格。专检外圆和内孔的量具一块就行了。

网友:
如果是量产的零件检测,同轴度的测量最好的方案是数字气动量仪。气动测量的同轴度测量原理使得它不需要很精密的定位和传动机构。使得测量非常稳定。在www.aq17.cn上有气动量仪测同轴度的介绍。

网友(点评):
感谢您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

网友:
得看具体工件以及检验频次适合哪种测量方式
一般大批量用同轴度量规较多,不过如果工件太大就不合适了。
如果工件太大一般车间做一个固定工件旋转的东西,打表量跳动即可。
当然预算充足也可以定购专机气动电动都可以啊,原理略有差别,本质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麻烦大侠帮我讲讲如何用“打表量跳动”来测同轴度。

网友:
现场常用检跳动代替同轴度的检测,因为方便快捷。
具体原理可以想象一个偏心轴(夸张点说偏心凸轮)定心旋转的情况,偏心轴对应被测圆柱面。
定心的方法根据基准不同有很多,像斑斑提到的偏摆仪就是用于基准是中心孔的情况
如果基准是轴,可以用V形铁,如果是孔可以用心轴,如果孔比较大也可以直接用两个内切圆柱
附图,V形铁检跳动的应用。

网友(点评):
大侠能否告诉我引用的图形出自哪里(具体点的),我准备去查一下,然后和设计、质保一起研究研究。

网友(点评):
不对呀,大侠你介绍的还是测跳动,那这个结果当同轴度设计和质保不认可

网友:
没见到你具体图纸不好说怎么测同轴度
其实测跳动是一样的,他们为什么不认可呢。
我引用的书也是原来在这下的--------------------------
下载链接
机械制造检测技术手册

网友(点评):
主要就是找不到书籍或手册等资料支持

网友(点评):
这个资料非常好,建议加入精华资料。

网友:
积分啊,太少了啊,下载东西又不够了啊

网友(2012-11-17):
刚接触这一块,感觉模糊

网友(2012-12-18):
跳动比同轴度控制更严格,一般情况下,跳动如果合格同轴度绝对合格,在互换性测量技术中有讲到,跳动可以代替同轴度,全跳动可以代替圆柱度!

网友:
不知道用三座标测量为什么不准,是不是使用方法不对。

网友:
trn我也有问题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