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油缸自己前进,比例阀控制

楼主(2011-05-31):
我们的一个设备,油缸水平前进,后退,。用比例阀调整速度,最近总是自己前进,有谁能给个办法?

网友:
首先先检查比例阀是不是卡了主要是先导阀,建议打大清洗检查,如果有液压锁的话也应该检查下,

网友:
应该是比例阀内泄造成的,清洗比例阀看看。

网友:
1,比例阀内泄
2,油缸内泄
3,比例阀的中位机能是什么样的,有没有液压锁!如果是Y型加液压锁,系统背压是不是比较高,如果是O型就前面两种可能最大啦
总之油缸自己前进,大部分是在不动作的情况下让油缸形成了差动,油缸就前进了呗!
还有就是有缓冲回弹,但是这种回弹一点后就不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的一个设备,油缸水平前进,后退,。用比例阀调整速度,最近总是自己前进,有谁能给个办法?

油缸要自动前进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比谁都要懒惰,它是完全验证了一句话:没压力就没动力!
你还是检查下油路
可能是阀芯被卡了,没回中位

网友:
比例阀中位是否为H型?

网友:
清洗一下比例阀!还有检查一下油是不是脏了!油里有脏东西把阀芯卡了!

楼主:
中位机能是y型的。阀都换了一遍了。还是自己前进,油缸也换了。很是苦恼。

网友:
我们的产品也有这种现象,后来把液压锁换成电磁阀球阀(锁定阀)来锁定,问题就解决了。其它什么都没变。

网友:
回复 楼主:

重点检查回油背压,你描述的问题九成是回油背压太大

网友:
j检查一下电气吧,是不是控制电路有问题,电磁铁总的电,如果是PLC控制,是不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
阀和缸都换了还不行,最好传上原理图大家给分析下

网友:
比例阀内泄,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清洗阀或者更换。

网友:
这玩意高级,现代化的东西就是高级。

网友:
整张原理图看看,光猜不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