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下校水平以后的X Z移动噪音”——什么目的?怎么操作?有无必要?

楼主(2011-05-31):
在讨论如何验收数控车床时,有大侠提出“听下校水平以后的X Z移动噪音”,不知道这样做是什么目的?怎么操作?有无必要?

网友:
如果工具齐全,技术水平能达到,所有精度都要校正,这样才能保证机床精度.

网友:
请楼上的大侠指点下,校正和没校正的噪音有什么区别?

网友:
会不会丝杠运动的正反方向不同?机床没有校正则正反方向的负载不一致。

网友:
机床没校正则滚珠丝杠会有变形,在其影响下,丝杠联轴器端和电机的轴端会不同心,若为膜片式连轴器,噪音会很明显,膜片振动发出,梅花形弹性体的联轴器则会好的多。从使用经验来看,西门子电机对同轴的要求比法纳克的电机要敏感,电机也会叫。

网友(点评):
“机床没有校正”指的是机床水平没调好吗?

网友:
挪位的机床校正肯定包括水平,新装配的机床的我们要求丝杆轴端与电机轴端的同轴度不能超出0.03,大了会叫。其是就是驱动机构的加工或装配质量问题。

网友:
如果不使用连轴器呢!安阳的数控好多就是在X轴不使用连轴器,使用同步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