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斜问题

楼主(2011-05-31):
D39的孔从上往下钻的时候,偏斜一个毫米,现在对方要求在原位置重新钻,只要垂直度好,等于把孔的下面变成椭圆也没关系,就能验收,请问各问大侠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镗,线切割除外)

网友:
如果孔没公差要求得话  可以去线切割 上下斜的话对刀不好对

网友:
这么深的孔,建议用铣刀在原位置往下铣.或把孔扩大一点,把钻头副切削刃磨成铣刀刃状,并磨成平钻,试试看,不敢说一定能解决.

楼主:
实在感激不尽!谢谢!

楼主:
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
支持四楼的加工方法。

网友:
支持四楼的加工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