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设备从室内移动至室外?要求省力

楼主(2011-05-31):
如图所示:设备连同支架一起从集装箱内移动到集装箱外面,设备连同支架1300Kg。目前想到3种方式解决。
(1)用螺母丝杠方式解决,丝杠的有效行程1.1米。但是,存在问题也很明显:1、手动搅动摇把费力;2、丝杠加工成本也不低;3、滑板与导轨间是纯滑动摩擦,人工手动控制丝杠能否推动设备及支架移出集装箱?
(2)用气缸推动滑板。长行程(1.1米)气缸不一定能找到。
(3)用齿轮齿条也可以,但是设备太重,实现的可能性不大。

请教各位大侠除了上面提到的3种方式之外,是否还有好的解决办法?先感谢了!

网友:
用千斤顶把机器顶起,底下铺上圆钢棒当导轮用,用滚动代替滑动,省力很多,然后用钢索带绞丝转盘拉动即可

网友:
厂子里没有叉车吗?不会吧?哈哈,
没有叉车就找一个手推的小吊车,不能什么都没有吧?哈哈,厂子太奇怪了,

网友:
用个手动液压叉车行不行?

楼主:
不是在厂内,集装箱内还有动力单元和其他设备,整机属于野外作业设备,无工业电源,无叉车。工作时这个部件从集装箱内移出,工作结束,这个部件推进集装箱内。再移动到其他地方作业。

谢谢楼上各位老前辈!

网友(点评):
买个手推的叉车,完事了,

网友(点评):
液压作业设备,运输车辆的空间有限,要求一辆车运输,且集装箱内没有多余空间。另外,在沙漠或者丘陵地带叉车不一定好用。

网友(点评):
不知道你整套设备怎么转场的。

网友(点评):
整套设备用运输车转场,作业完成后,将该部件推进集装箱再将集装箱吊上运输车,即可拉走。

网友(点评):
这么个用法干吗不设计升降式轮子?用时轮子升起座架受力移动时轮子升起!

网友(点评):
带上千斤顶,和一个手动的液压叉车,我们公司搬设备就几个老头用这些工具,搬起来溜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客户不同意这种方式,最初就提了这种方式。

网友:
给它装上轮子。
或者拆分成模块,每块不超过200公斤,四个人抬得动就行,野外就这么干的。
或者在集装箱上装倒链,把它吊起来,倒链装门外边,斜拉出来。
光知道这么点原始资料,那主意可多了去了,哈哈。
另外你那集装箱是怎么转场的,用吊车吊到大车上拉走吗?

网友(点评):
大侠见多识广!这个办法不错,想在支架下面装2根轴,轴上再装轴承,用倒链拉。

网友(点评):
不客气。下面不用装轴承,硬拉就行了,机械最不缺的就是力气。以前有人送货到车间,开叉车的没来,就直接用吊车斜拉,货物出来荡了半天秋千才落地。倒链支架做成三角形,集装箱的上下角那里两点定位,结构没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样的话,可不可以做几条钢球导轨,集装箱内固定两条,设备就支承在导轨上,另加压板固定设备。
到了现场,打开集装箱后,接上活动的钢球导轨,找平,松开压板,1300公斤的设备,一个人就可以轻松拉出。当然,要用压板固定再工作。如果另外用锲块或机床底脚把设备垫实再加压板,更好。返回集装箱倒过来做就是。
我在更小的空间做过类似的事情。
就是这样的钢球导轨,做起来很容易。

网友(点评):
谢谢伏枥老师!这个我琢磨下,觉得很不错。

网友(点评):
学习了,是好办法,值得借鉴。

网友(点评):
这个方案花费大概多少?

网友B:
我看到野外作业的,大家伙搬运都用圆钢管,用杠杆原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场的老设备就是这么干的,现在客户要求新设备增加退出推进装置。

楼主:
回复 网友C:

老前辈:您好!您说的这个方案很好,也很简单。我问个愚钝的问题:钢球导轨有人做还是自己做的?另外,钢球在导轨上是怎么固定的?

感谢您共享自己的经验!

网友:
跟8楼说的类似 可以装牛眼轴承! 楼主要想不用人力 可以用电机带链条来拉动!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一种叫牛眼轴承的 容易安装!  你查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 做一排滚筒!! 跟有些生产线上的传送一样的结构.

网友:
用冬瓜可以移动

网友:
同意12楼 ……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老前辈:您好!您说的这个方案很好,也很简单。我问个愚钝的问题:钢球导轨有人做还 ...

图片上的导轨是现成的钢球轴承从底部用螺栓固定在槽钢上。在你用的场合,应该加上定位、连接和找平的结构。
这种轴承,12楼已经说了,俗称牛眼轴承,机电市场买轴承的摊位上就有。

网友(点评):
多谢伏枥老师和12楼的朋友!

网友:
学习了。伏枥老前辈真的很厉害,有机会向您讨教问题

网友:
貌似很复杂,没见过类似的东西!

网友:
把房子拆了,设备就露在室外了嘛!

网友(点评):
你这办法很好,也很绝!

网友(点评):
好主意,有创意

网友:
用电动推杆移动吧。

网友:
害怕伏枥老师的方法很好,学习了。

网友:
现在淘宝上专门有一种搬用设备用的小单元,叫小坦克。实际上就是个带几个万向轮的小车。比垫铁大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去看看。谢谢!

网友:
不知道设备的底盘是啥样的。
可以把手拉液压叉车的底盘装载设备底盘上,用的时候轮子放下撑起设备拉走,不用轮子收起来。
吊车不都这么干的吗?

网友:
不能在机械的下面安脚轮么?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万向轮可以安装,但是设备作业完成后需要来回输运,设备重心较高,脚轮太灵活,固定不好,运输时容易出问题。

网友:
各位大侠的意见都很精彩  收缴了

网友:
可以在底下装地脚啊!可以活动的那种!固定的时候用地脚,活动的时候用脚轮!

网友:
得向伏枥老师好好学习,努力中!

网友:
伏枥老师果然厉害,有经验啊!论坛里这样的人多些就更好了

网友F:
直接装轮子算了,四个带刹车的万向轮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1300kg,实在算不得多重,3t照样用4个尼龙轮对付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装轮子算了,四个带刹车的万向轮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1300kg,实在算不得多重,3t照样用4个尼龙轮对付

使用万向轮设备固定不好做,设备要漂洋过海,运输时设备的稳定性还得考虑。

网友:
回复 楼主:

也好办啊,再加四个顶升器就可以

有轮子带顶升器的,需要定位的时候,将顶升器拧下来,用螺纹将设备顶起来,需要移动的时候,顶升器拧下来,轮子接触地面,就可以到处移动了

网友:
好好研究研究这东西做出来肯定很唬人

网友:
有点像是军方的干活啊

网友(2011-06-30):
我们1吨左右的设备都是装有万向轮+地脚螺丝;移动和固定都很方便!

网友:
借鉴下搬运公司的设备,办法还是有的!

网友:
弄四个轮子  推着不久过去了

网友:
设备四角分角分别焊1个搬运坦克车,前面的2个坦克车带操作手柄,可以转向!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可以参考借鉴。

网友:
牛眼轴承,又知道了一样东西啊

网友G:
能不能把集装箱改造下,为设备专用,就不用出集装箱了,直接拉到哪,就到哪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不能把集装箱改造下,为设备专用,就不用出集装箱了,直接拉到哪,就到哪儿用!!

不行,设备必须出集装箱。

网友:
现在的不是都有轮子的么

网友:
机械用叉车,人工用杠杆加滚棒

网友:
在设备底部做个小车,集装箱上装有导轨,减速电器驱动。按个按钮就行,多省力啊。不过还要看是否适合你用。

网友(2011-09-13):
"集装箱内还有动力单元和其他设备,整机属于野外作业设备,无工业电源,无叉车。工作时这个部件从集装箱内移出,工作结束,这个部件推进集装箱内。再移动到其他地方作业。"
 可见这是个需要反复使用的移动装置,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在该集装箱内部,加装一套承载和移动该部件的结构,下托或者上吊二种方案都可以考虑。还有那个箱内的动力单元,能否利用,尽量减少手动操作。

网友:
你这个问题很刁,是实际碰到的问题吗?可以在机器旁边建造支点,利用杠杆原理,用几根木头就可以搭成简易支点,随时移动支点,目的就可以实现了,不过还是挺麻烦,还费力

网友(2012-12-19):
以前我们厂买大设备时有种小的轴承排  抬起设备放在下面就行

网友:
我的办法是拆集装箱

网友:
手动液压车应该最好。。。。。

网友:
装四个轮子!

网友:
买几个牛眼轴承再弄个钢板打孔将牛眼轴承安装上。设备就可以移动了

网友(2013-01-25):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野外作业的,大家伙搬运都用圆钢管,用杠杆原理

我看人家搬运钻井设备,都是用这个方法。

网友:
买几个搬运小坦克不就行了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在厂内,集装箱内还有动力单元和其他设备,整机属于野外作业设备,无工业电源,无叉车。工作时这个部件 ...

放两个一吨的导链比什么都方便。不占地方还携带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