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角轴承怎么精铣下底面啊? 夹具设计

楼主(2011-05-31):
夹具设计  急急急~~~~~~

网友:
一般是先加工底面啊,有基准面才能装卡,你是怎么玩的?总不能先把孔做了,再干底面吧?哈

网友:
同意楼上的  底面是基准  工艺不能出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很简单,但必须清楚用什么机床加工,夹具需要自动的还是手动的。

楼主:
是用立式铣床的   就是怎么设计那个夹具

楼主:
手动的 的   怎么搞 啊  求

网友:
这还难吗?做个弯板

网友:
还用作夹具吗?在台虎钳上垫上两个一样高的垫块,直接加上就行了。

网友:
新人学习,努力赚威望

网友(2012-03-29):
不知你为什么后加工底面,若非后加工底面的话,必须用孔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