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柜的承重

楼主(2011-05-31):
此架子 长1300宽610 板材厚度2.5毫米 上下两层横梁都需要承重1000斤的物品,平放,这样承重有问题吗?' C* q: O! X0 {* ~- {

网友:
尽量往两头放,估计没问题。再说做都做出来了,真不行在下面加几个斜撑,将刚架变成桁架就行了。

网友:
问题不大,但是上下都放一顿重的东西,也就是两吨了,还是稍微有点风险的。看你放什么了,重量过于集中一点的话放的过程中,冲击可能会使钣金局部变形。

楼主:
这个是用在基站里面 装蓄电池的 一层需要装载12节电池 每节40公斤 也就是每层需要装480公斤的电池

网友:
中间没有支撑的话挺危险的 最好焊个支撑或横档

网友(2011-07-19):
加强筋都没有啊,建议加斜撑

网友(2011-10-27):
建议做个斜撑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