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丝杠母怎么车比较快?

楼主(2011-05-31):
比如车M24的梯形丝杠母长度50mm,在普车上怎么车比较快,有什么好方法,向各位请教,谢谢

网友:
用丝锥,省时又省力

楼主:
不行的,M24乘5的梯形,用丝锥锥不动,螺距太大

网友:
普车,没什么好办法磨好刀一次一次的车,铜的不是那么难的。

楼主:
谢谢,不过还是期待高手吧

网友:
你这个梯形铜螺母用旋风铣加工最合适,包括装夹加工一件最多3分钟,表面1.6到0.8,中径可以控制在0.1以内。

网友:
量大的话可以用螺纹拉刀。小批量自己做一个简易刀排,装在刀台或尾座上,比较实用。

网友:
请教: GSTWXX大侠, 旋风铣削动力头可以装在普通46型数控车床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