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普车加工椭圆

楼主(2011-05-31):
各位好

如何用普车加工椭圆

网友:
请参考铣椭圆的原理 发挥一下就行了!

网友:
楼主问的是 用普车...
我也想知道怎么车出来。。。
期待高手

网友:
不知道楼主要车椭圆孔还是 .... ....车孔的话,大概意思就是二楼所示,但是要把活装夹在刀架上,卡盘夹一刀杆。根据你要车的椭圆长短轴比例,来调节小托板角度,基本原理会如此。需要工装。

网友:
加个四爪卡盘

网友:
加个工装吧~ 能出椭圆~

网友:
      普车加工椭圆有多种方法,那种方法合适要看零件的结构和要求。如果你真的有此实际问题,建议出张草图,讨论起来更切实些。

网友(2011-06-30):
这个平时在公司机加工部门没有见到过加工椭圆工件的,看到各位的发言又涨了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