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用中心架时的转数?

楼主(2011-05-31):
请教各位师傅:
$ }- W; F  g3 ]6 d有什么方法能提高在普车上用中心架的转速,我车外径100,壁厚6mm,长1.2米的管子用中心架架着车,转数280,我想提高转数,至450,就得加冷却液,我想问问有什么方法可以不加冷却液能提高转数至500转以上的方法,向各位虚心学习,拜托各位师傅赐教一二,小弟感激不尽1 l: B7 i( t: B/ z

网友:
中心架扶爪改成轴承

网友:
将中心架铸铁支撑块换成滚动轴承

楼主:
可以说具体点吗?什么样的轴承啊,需要怎么改呢

网友:
好像有那种支撑块是轴承的中心架

网友:
我们现在 的数控车是1.5米得   有中心架  就是那 3个 爪是高速轴承的,   嘿嘿!~!~

网友:
呵呵 说了你还不懂吗 那三个爪尖摩擦件换成轴承让它和工件之间是滚动摩擦 你不懂吗 再不懂就是孺子不可教

网友:
你个笨笨

网友:
笨笨,把爪爪换成圈圈

网友A:
车中心架位没呢?假如车了,那就不难了啥
还有中心架位粗造度一定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中心架位没呢?假如车了,那就不难了啥
还有中心架位粗造度一定要好。

我是来看回复的,这是本帖的亮点啊,前面几位都说把中心架支撑改成轴承的了,还是牛大侠的见解不一般啊。。。顺便说下我们单位的也改成了轴承的效果不错,轴承得选好点的。

网友(点评):
中心架用轴承最好的,但还有其他因素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