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电机?

楼主(2011-05-31):
如何选择合理的电机 望高手回复。以冶金行业输送轨道为例, 辊速0.5米/秒,坯子重2吨。

网友:
需要计算转矩和和转速,在根据实际需要的查电机型号

网友:
同样的疑问,是不是根据所需的力与转速?

网友:
这个是常识了,选电机的基本要求,就是转矩,然后是堵转力矩,然后是过载保护,然后是启动次数,然后是绝缘等级,其他包括供电制度等等,找本书看看吧

网友:
要计算扭矩、功率。再根据转速确定减速机及电极转速(极数),防护等级等等

网友:
你需要什么样的就选什么样的啊,根据实际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需知道辊径、材质,负载材质等,除了要计算负载转矩,还需计算摩擦转矩、启动转矩,负载转矩套用书本公式就行,其他还要计算传动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