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镗床工一个问题!

楼主(2011-05-31):
请教镗床工一个问题!
此零件镗里面的内圆,你们是如何测量内圆直径的?
有什么技巧吗?

网友:
测内孔   百分表啊~!~!~难道 还有比这更好的  实用的方法吗 !~!~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用内径千分尺,反之用量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内经表啊 经常用的来个直观的图

网友:
我们这一般都用内径千分尺

网友:
其实内径千分尺不太好,测量的比较短,长一点的有可能有锥度,所以用内径表最好,深点的孔能很准

网友:
这个工件两端孔小,中间大,用常规的内径表进不去,但是应该有办法测量,比如专业生产万向轴承座的测量技术,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用测量T型槽地方法测量这个

网友:
LZ的图应该表示出内孔的形状,要不大家都没法出主意了。

网友:
同意楼上综上所述  内径千分表比较常用

网友(2011-11-05):
气动量仪!一般可以测到0.01的误差,还有电子的可以到0.001的级别!

网友:
好像有专用的量具可以测

网友:
全部错误。用这个内径是进不去的。

这个内孔要使用弹簧卡钳

网友:
有专用的内孔槽卡钳
机床配件都有卖,一个400多吧带个百分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