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怎么加工,希望高手指导

楼主(2011-05-31):
我想加工这个孔直径18怎么加工,我公司现在只有普通铣床,但想铣一个直径18,如何加工!

楼主:
回复 楼主:

是这部份,我无有那么大的直径铣刀!

网友:
我的建议是,买一把

网友:
购买一把镗刀,装刀片的那种
不过要磨到17的,倒不如直接买一把17的刀

网友:
我看不清楚是不是精孔 要是的话家要改变工艺啦

网友:
直接订成型刀,OK了,很简单的一个零件

网友:
建议做一把镗刀,但好买一把没有多少钱的.

网友:
直径可调的就行,不是盲孔的话,还是好加工。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遇到盲孔就有点烦躁咯

网友A:
如果工件不大,内孔要求较高且没有合适的刀具,可以考虑做工装在车床上加工,无论盲孔还是通孔都可以搞定

网友:
没工具还谈什么干活 搞加工的还心疼这点钱啊

网友:
楼上几位都说得比较中肯,楼主你厂里没做机加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工件不大,内孔要求较高且没有合适的刀具,可以考虑做工装在车床上加工,无论盲孔还是通孔都可以搞定

同意,主要是看量和经济的考虑,量少的话还是做个工装吧

网友:
楼上的说法应该可以

网友:
这图一点也看不清尺寸标注,楼主可以看清吗?

网友:
上圆盘以内孔找正,18以下直刃铣刀均可加工。。。。。

网友:
看不清图,好像工件不大,做个工装车就行了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
零件很简单,建议买一把

网友:
同意楼上几位大神的观点,小弟我多多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楼主:

是这部份,我无有那么大的直径铣刀!

新手 在校生 长见识了

网友:
在车床加工吧

网友:
车床 上加工很简单

网友:
回转工作台可以解决

网友:
用镗刀加工不就行了么,没那发费劲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不清图,如果精确度高的话用工具磨修铣刀试切直到合适。。。。。。。

网友:
四爪卡盘车啊,精度可以达到

网友(2011-07-18):
应该不会难加工吧!?但是既然设备不齐全就给别人加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