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加工,打算用锯床下料,用什么样的锯条好?

楼主(2011-05-31):
304不锈钢,外径30MM,内孔16MM,壁厚就是7MM。的不锈钢管,用那种方法下料好,量蛮大的,试过用仪表车下料,但是速度不是很快,一天最多也就下500到600个。现在打算用锯床下料了,不知道用什么样的锯条好!!!

网友:
可能用砂轮碟会快些.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们也是用锯床下料的,浙江一带就很多生产锯床的厂家,锯条品牌有进口的,其实只要选好切削参数,国产的锯条也挺好用的,断了也可以再接,也可以磨齿,20元磨一次,也划算!
批量生产不赞成用砂轮切片,损耗太大而且切口不整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支持您的说法,如果直径不是很大的话,每次可以好几根一起切的,很快的!

网友(点评):
呵呵,我们都是捆扎起来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差不多的原理!!!!!!!!!!!!!

楼主:
现在打算用锯床下料了,锯床已经订好了,全自动锯床,自动进料的。锯床虎钳是320MM的,打算放3层料,每层8根,一共24跟料,因为产品只有10MM,打算下到10.5MM。不知道一天可以下多少个!!!用那种锯条好!!!谢谢大家了!!!

网友(点评):
选择小齿形的锯带可以锯切,一个班下个一两千件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D(2013-11-08):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们也是用锯床下料的,浙江一带就很多生产锯床的厂家,锯条品牌有进口的,其实只要选 ...

马老师,我的是304异形管,壁厚0.6mm,可以堆料放置,但是不知道锯床锯的话是否会形变。
0.6mm实在有点薄了,手指能按得动。

请教下各位高手有何好的办法,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马老师,我的是304异形管,壁厚0.6mm,可以堆料放置,但是不知道锯床锯的话是否会形变。
0.6mm实在有点薄 ...

我看了你那异型管的帖了,我觉得应该做夹具,使用锯片铣刀,沿管子周边锯切,才能保证不会变形及最大限度地减少毛刺。

网友:
你好,不知道你的产品长度是多少,所以比较难选择适合设备。我个人倾向去去仪表车下料。锯床下料,要选自动数控锯床,选对转速和锯条,一般一根锯条可以用3天,一天12小时计算,具体转速和牌子要确认过。仪表车如果短的话下1500是随便下的。如果选用数控自动下料的仪表车数量更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们也是用锯床下料的,浙江一带就很多生产锯床的厂家,锯条品牌有进口的,其实只要选 ...

哪儿有修磨锯条?

网友:
问锯床师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哪儿有修磨锯条?

修磨和接驳的都有,可以咨询买锯条的公司。

网友:
捆扎锯能提高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