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一个轴的时候,车到中间的有振动纹,如何消除振动?

楼主(2011-05-31):
我在车一个轴的时候,车到中间的有振动纹,下面再用跟刀架还是振动纹,请教老师傅碰到这种情况,怎样消除前面的振动纹,没有效率就不要讲了,那我也知道的.

网友:
希望有经验的人出现解答,学习一下。

网友:
是否转速和进刀慢了?

网友:
轴的刚性不够,用跟刀架没?如有用,工艺参数需调整

网友:
LZ你解决了么?怎么有评分没结果啊?请教,先谢谢了

楼主:
没人看的明白,我说的是前面有振动纹,如果不先把振动纹车掉的话,无论你用跟刀架还是什么,下面还是会振动的

网友:
知道你的意思了 粗车出现震纹了 精车跟刀架你不要架在上次车过的面上 架在车刀后面 用新加工面支撑 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GOOD

网友:
减小车刀后角 床头向床尾车削 减小夹头面积(垫钢筋段)

网友:
哦还有尾座不要顶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