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机械无关的问题)笔记本屏幕下面一直闪线

楼主(2011-05-31):
今天回来开机,电源线没插牢,我按好,此时笔记本正在开机,听的嘟了一声,这个笔记本就是这样,在开机的时候通电就响一声,没在意,然后进入系统后,发现屏幕最下面隔5秒就闪一下,线条状的一条窄线,上网看了一下,可能是显卡、屏幕、排线什么的硬件问题,然后试了重新卸载安装驱动,重启还是如此,而且症状加重,由线变成一条带。
求解,可能是什么原因?跟开机时的突然通电有关系吗?有什么简单的检修措施吗?电脑用了一年半了,看来得要去破费了?谢谢

网友:
两个可能,一,显示芯片组驱动部分有故障了,二连接线排的某组有问题,这个好处理,换那个线排

网友(点评):
计划周末去修,昨天,系统启动加载的时候不闪,然后一直开始闪。今天启动的时候不闪,然后闪了一两分钟,之后竟又正常了,不知能持续多久,可能是哪不稳定、接触不良、干扰什么的,再观察一下情况

网友(点评):
可见一个系统的稳定性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电脑的小问题都能把人搞烦,那么大的一个系统因为哪出了问题停机了,那业主肯定气的比"疯头"还严重..

网友(点评):
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是排线问题,将排线拆下来重新装上去,最好用麦拉固定,防止松动!之前我台式机和你说的问题是一样的,自己拆了装就好了!没什么大部了的事,如果不是接触问题,你就用万用表点对点地测试一下看看

网友(点评):
谢谢楼上大侠指点~ 再有问题了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大侠指点~ 刚才又把独立显卡直接卸载了,但问题还是依旧,那可能是第二种情况了,改天去检查一下,希望不要被宰,呵呵

网友(点评):
很好判断,直接外接个显示器,如果正常那就换排线,如果依旧换显卡。前两天俺同事刚换了排线。

网友(点评):
嗯嗯,奸商到处都是

网友(点评):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
如果是笔记本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显示器下面的排线有问题,手机和电脑都喜欢出这种问题!

网友(2011-07-22):
你去保修的地方,让他们检测,他们会告诉你是什么故障,要换什么零件,价格多少钱,问你修不修。

通常来说,这个价格都会吓你一跳,你记住是什么东东坏了就行,告诉他们,太贵了不修。

回来之后上淘宝买个便宜的自己装上去就行了。

当然,如果他们维修开价比较公道,可以修。

网友(点评):
最终是换屏幕了,这个牌子的笔记本那一批的屏幕都有这个问题,用一段时间后就不行了。售后那说两千以下,到修理店八百大洋

网友:
哇塞,那个品牌的?什么型号的?我以后好避开这个

网友(点评):
两年前用LG屏幕的某一批次,好几个品牌都有这现象,现在应该没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