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装盒的自动成形,请教

楼主(2011-05-31):
前几天遇到一个朋友,要做一个电脑主板外包装盒的生产设备,有没有做过的,能不能一次成形,重复折三次的边怎么样夹持。请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做包装设备来做主板的包装盒吗?

楼主:
差不多,反正就是纸盒之类的,装鞋的盒子也行。只要是折出来的,不是粘出来的那种,工作的原理应该都差不多

网友(2011-07-09):
大约多少钱可以接受。包装液体奶盒的原理。

网友:
里面放个芯子就可以了   很简单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