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镗孔刀片,请教

楼主(2011-06-01):
我们厂镗160长的孔都用手磨刀,现在想试试成型刀,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有经验的推荐一下,刀片最好是三角形的。
数控车CA6150,45号钢调质HRC25左右,孔径100MM,孔长160MM,镗孔余量单边1.5MM.
需要多粗的刀杆能搞定啊?精度在20丝吧

网友:
20*20的 MT型的刀杆,刀片选用金属陶瓷的,TN型的刀片,两面都好用经济,你这个精度对于数控刀片来说就等于切菜,手磨刀可以淘汰了

楼主:
不是车外圆,是镗孔噢,我们手磨刀有时没磨好,车的时候都会发震,我想用成型刀,刃口锋利点的。省的磨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