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零件不能展开求助

楼主(2011-06-01):
大家帮帮忙,帮我看下这个零件怎么展开啊?谢谢

网友:
我也有此困惑,等着看看高手的介绍哦!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围观学习一下

网友:
小弟那麼一點點手板製作,不知樓主是準備用哪种方式成形啊!是手板還是模具成形??

网友A:
是用钣金做的吗,如果不是,需要转换的

网友:
请问5#楼主,如果不是钣金,怎么才能转换成钣金的啊

网友:
sw展开的前提是可以展平。你这个貌似冲压件,不是折得出来的。

网友:
这个零件整体成型应该是模具冲压出来的。单纯的钣金折弯,零件的圆弧部分折不出来。

网友(2013-12-11):
solidworks中圆角出的边线法兰是展不开的 楼主可以多做几个实体钣金

网友B:
板金及展开:要绘制板金零件,必须使这个零件符合板金的加工工艺。而不是什么零件冠上板金的名字就可以成为钣金件的。提供下图以供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板金及展开:要绘制板金零件,必须使这个零件符合板金的加工工艺。而不是什么零件冠上板金的名字就可以成为 ...

這零件是沖壓成形,並非不符合工藝。
再者朋友的圖是"為了展開而展開",雖然畫得出來,但實際上才真的不符合下料成本考量。
既已用上2012以後版本,請善用鈑金掃描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這零件是沖壓成形,並非不符合工藝。
再者朋友的圖是"為了展開而展開",雖然畫得出來,但實際上才真的不 ...

我用的是07,没这功能。既是冲压件,在07也可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用钣金做的吗,如果不是,需要转换的

当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07,没这功能。既是冲压件,在07也可完成。

是的,什麼版本都可以完成,請問…如何展開??

网友D:
这个件能折的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件能折的出来吗?

前面說過…應該是沖壓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什麼版本都可以完成,請問…如何展開??

我觉得既是冲压件还要把它展开意义并不大。即使按展开图下料,冲压后的边也不可能与平面平齐。

网友(点评):
那倒是~~謝謝回覆~

网友:
我也遇过这样的困扰 后来用PROE做的 学习下SOLIDWORKS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