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N加工缸套问题,请教

楼主(2011-06-01):
同批次的CBN刀片,加工同批次的缸套, 加工数量差异很大,怎么回事?加工参数,加工机床,加工人员没有变.

网友:
重点查毛胚,假如打刀的话。

网友:
CBN刀片应该也有材质好坏,楼主买的是国产的吧?

网友:
加工数量还是加工质量? 记录加工过程,严格排差工艺环节,综合观察外界温度变化等等

网友:
尽量选圆弧角大一点的刀片

网友(2011-07-29):
同一锅的馒头也有好啃不好啃的。同理。

网友:
CBN加工时,非常看重工件材料的变化。同一牌号的材料,不同的批次,用CBN加工会有不同的结果

网友(2012-06-29):
建议先检查设备精度,刀片问题应该好解决。可以做一个工艺试验,看看是哪里出的问题,要是设备问题我可以帮助你QQ542716495

网友:
一定要买正宗品牌或代理商的刀具,质量和服务很有保证的。

网友:
用进口的材料的CBN刀片,我有客户用但是没有反应刀具不好用  也是加工缸套的
还有加工参数对不对呀  加工参数不适合就是容易崩刃或是磨损快

网友:
好啊好啊好

网友:
楼主应该把刀片的失效形式描述清楚。刀片是正常磨损,还是崩刃呢?

网友(2013-01-25):
CBN加工时,非常看重工件材料的变化

网友(2015-08-10):
影响加工质量的主要几个因素:1.工件材质 2.机床刚性及夹持系统刚性 3. CBN刀片牌号(适宜加工缸套的BT2800、BT7800)4. 切削参数的设定。加工过程如出现问题,及时向厂家反映情况,确定原因。郑州博特CBN刀片厂家欢迎您的咨询。

网友:
可以问一下刀具厂商,关于刀具加工你公司材质的参数是多少,在实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