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剪型螺栓副问题,求教

楼主(2011-06-01):
扭剪型螺栓副因报的计划螺栓长度长了,请问是否可以加平垫,弹垫?为什么?

网友:
同样请教下
新手求教
多谢

网友(2011-07-14):
高强度螺栓是不行的,摩擦力会改变,普通螺栓应该可以。

网友(2012-06-09):
高强度螺栓是不行的

网友:
扭剪型高强螺栓只有一个垫片,长度过大应该更换!

网友:
GB/T3632—1995钢结构用扭剪型高强度螺栓连接副
GB/T3633—1995钢结构用扭剪型高强度螺栓连接副 技术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