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工件怎么加工啦?

楼主(2011-06-01):
零件一头为棒料,一头是板料,均为不锈钢SUS304材质。现有工艺是两个用激光焊接连在一起,但是接头处均有焊缝。
请问各位高手,有没有其他工艺让两个零件连接在一起后,不看到痕迹?或者这两个零件直接成型,不用连接的方式?

网友:
如果不考虑成本的话 可以一体铸造 就是不知道LZ的零件尺寸要求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量不是很大,不能用铸的方式,而且板厚是0.8mm,铸件会不会不平整?尺寸要求不高,但对外形有一定要求

网友:
试试用线切割开槽,用两个销子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还是看起来是两体的呢~~~~

网友:
直接用棒料碾平,然后冲压成型碾平的地方不过看起来就和楼主的产品有点不同,就是棒料和板料的接合处在棒料的端面了,不知可不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样也可以,但不知道成本怎么样?

网友:
设计存在问题, 这样设计, 在焊接学问上是不允许的,应力集中,把轴锯开, 把片放进去,用对焊机焊

网友:
比较支持楼上的想法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8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支持8楼的做法,就是不知道棒料有多大,不知能不能焊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