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三联件中的“减压阀”能够缓解压缩空气的压力波动吗?

楼主(2011-06-01):
气动三联件中的“减压阀”能够缓解压缩空气的压力波动吗?

网友:
这个问题倒是没人问起。我也没有怎么注意过。不过估计不行的。我记得旁边的气枪一吹,压力表波动挺大。

网友:
减压阀不行,不知道有没有稳压阀。

网友:
减压阀有两个基本功能:1. 将出口压力调节到比进口压力低的压力值上;2. 保持出口压力稳定。但一般只能稳定一定范围内的压力波动。

网友(点评):
您的回答比较全面。

网友:
不能,需要稳压的,汽缸附近要求有气罐,你看冷床的平衡器,每个缸附近设一个气罐

网友:
学习了。气压系统虽然用,但是很少用到要求很高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