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不用半径补偿,编程能得到想要的圆弧大小么?

楼主(2011-06-01):
数控机床编程到圆弧角时,若不用半径补偿,怎么编程能得到想要的圆弧大小?如:
   用刀尖半径为R0.4的刀具,要倒一个R1.0的外倒角,有几种办法?望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倒外角加上刀尖半径倒内角减去刀尖半径,可能不怎么准确,反正也差不了多少。

网友:
何必这么折磨自己呢?加刀补来得既快又精确。

网友:
有时候加工槽时不能加刀具补偿时用下,能加最好加上方便。

网友:
一般我们也很少用半径补偿,比如你倒角0.5的。刀尖0.2的 ,直接R给0.7左右,一般都差不了多少,看你刀具是可换刀片还是自己磨的咯

网友(点评):
倒角可以这样干。加工复杂的型面,非圆曲线咋办?

网友:
不用的话很难啊,需要算很多点。

网友:
是可以的,但加工起来很麻烦,做单件还可以

网友:
   数控的优点要发挥,就必须一切标准化,统一化。今天你磨刀0.4明天他磨刀0.8程序改过来改过去,对加工效率.质量有好处吗?
    用刀具半径补偿,按轮廓编程,输入刀位号,刀尖半径一切搞定。
    可以试一试的??

网友:
外倒角或车圆弧,
刀尖如是R0.4,圆弧加0.25
刀尖如是R0.8,圆弧加0.5,这两个值是很近似半径补偿的

网友:
加刀尖       R值

网友:
用G待码,在刀补里输入所用刀具的刀尖半径跟刀位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