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上面的阀咋画啊?caxa cad都行

楼主(2011-06-01):
这上面的阀咋画啊?caxa cad都行
不至于一条线一条线画吧
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这是一张掘进机的液压图,正在做设计,不知道阀咋画,谁告诉我咋画简单的阀也行

网友:
首先确定这是什么阀,然后请翻阅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呵呵,阀是一条线一条线画的。要积累的。

网友:
晕,图纸上画的都是手动阀的简图啊!翻书,不要老是问别人,要学会探索!

网友:
肯定要一条一条画了,如果你以前画过就可以复制了!不要想怎么走捷径,要学着怎么做!!!

网友:
网上应该有一些阀门的零件库,下一个省很多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悲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一直在找……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网友D:

CAXA图库里有,然后根据你的需要修改。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先谢你了,找不到的话我在请教,我CAXA是07   D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外挂小工具吗?我的也是2007!我忘了是CAXA本身的图库还是外挂小程序的图库,反正弄好一个,以后再弄原理图就可以拷用了。

网友:
先做成块保存起来,用的时候调出来就行了

网友:
自己给自己整理个图库

网友:
楼主啊!技术和资料很大一部分是靠积累的,等你积累到一定程度,你的东西就值钱啦!当然有很多方法可以积累。

网友:
自己看着画,画多了就不烦了,而且相同的东西可以复制借用了

网友:
一点点画吧,用CAXA 可以调用图库里的图形符号。

网友:
如果你用的是天河CAD,则可以在PCCAD菜单中\超级符号库\i液压及气动符号里找到。

网友:
cad得下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