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量异形孔加工问题

楼主(2011-06-01):
如下图所示的异形孔,加后要保证图示尺寸,采用什么加工方法比较好(图中只有关8个孔均布排列实际零件大概有20~30个孔)?

网友:
如果是批量生产的话,做个模具,就可以提高生产效率了,精度也可以很好的保证

网友:
量少的话,我找不到太好的方法了,不过可以上加工中心,用程序来保证,效率也很快的,对于成本来讲,也是值得的

网友:
先打底孔,上面的成形刀铰,是否可行。

网友:
量大的话做个模具加工比较好,量少或单件的话用分度头加工好直径8的位置,再用成型刀具扩30度孔。

网友:
做工装啊   能保证尺寸

网友:
楼主:此工件比较简单,(图纸上面看不到尺寸公差,材质)主要看你加工能力,如果你有加工中心,工件可以直接用三爪卡盘装夹在加工中心上面钻好孔,30度铣刀倒角。如果只有普通钻床,可以做钻模先钻好底孔,再定制导向铣刀,铣30度斜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