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版本的CAXA能在Win7下运行啊?

楼主(2011-06-01):
哪个版本的CAXA能在Win7下运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07就可以啊?我们室之前就用的07版的,现在换的11版的。

楼主:
非常感谢wflliuyangmd313 的指点

网友(2011-11-07):
哪个版本的CAXA能在Win7下运行啊

网友:
2007就可以的 你把XP里字体拷到win7里就行了

网友(2011-12-14):
我之前就用的07版的,现在换的11版的

网友:
好像现在的版本都可以吧

网友:
2007在W7下运行有点卡,最好是用201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