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锈钢种类中,什么材质变形最小?

楼主(2011-06-01):
什么材质变形最小。请教各位高手,期待答案。。。。。

网友:
我这磨硅片的好像是314还是316

网友:
受力变形还是热变形?同类钢材之间弹性模量和线膨胀系数应该都差别不大,考虑供货和价格因素,从材料上考虑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不如在结构上再做点功夫,结果相差数倍也很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真的就没有了,为什么有时拿来的材料就好加工不变形,现在买不到了又不能确定什么成份。买来的加工都会变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可能是这么一回事,不锈钢加工前需要做固溶处理(有的出厂前做过处理了),以消除内应力,提高韧性等,没有经过固溶处理的加工后就可能自己就变形了,而且变形量比较大,处理后的再加工就会改善很多,你可以找一下这方面的东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