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陶瓷轴承的标准,求

楼主(2011-06-01):
请问哪位有关于混合陶瓷轴承的标准,给我一份,万分谢谢!!

网友:
Increasing use of silicon nitride rollers in recent years has l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ASTM F2094/F2094M, Specification for Silicon Nitride Bearing Balls. It was developed by ASTM Subcommittee F34.01, which is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Committee F34 on Rolling Element Bearings.
Examples of where hybrid roller bearings are found include high-speed machine tool spindles and high-pressure turbopumps that move liquid hydrogen in a space shuttle. End users of bearings, bearing manufacturers and roller manufacturers will use the standard to procure finished bearings to ensure they're made with sufficient material. Bearing companies can use the new standard to acquire finished silicon nitride rollers from the manufacturers, who will use the standard to ensure that unfinished roller blanks meet the material capability they need.
ASTM F2730/F2730M complements ASTM F2094/F2094M, Specification for Silicon Nitride Bearing Balls, according to William Mandler, general manager of Enceratec Inc. and task group chairman for the group responsible for developing the standard. "ASTM F2730, like ASTM F2094, provides a specification for the material used to make the roller-three levels of capability are included, so the material can be specified for the severity of the intended application," Mandler says. "The specification also provides dimensional specifications for form and surface condition of the finished roller."

网友:
ASTM Standard Specification F2094-01a for silicon nitride hybrid bearing balls.

网友:
国内的不知道有没有完整产品的标准,我也问了国外的轴承厂家,不过只能知道是哪一个标准,知道标准号后,再到网上搜搜有没有免费的午餐,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我去网上查查

网友(2012-03-09):
my clients ask for us must  be accordance with ASTM Standard Specification F2094-01a for silicon nitride to make ceramic balls and roller !

网友:
建立和完善陶瓷轴承的国家标准,对我们的成产企业非常的重要!
只有完善相应的标准,才能找到我们和国外的差距,明确目标,才能把握住方向,
只是苦于我们国家已经没有一个能够有说服力的部门来牵头去做这件事情,一般的企业又没有这个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