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后平面度0.1-0.15左右,还能用平面磨磨吗?

楼主(2011-06-01):
今天拿了一块45#调质钢板经过铣床加工至6.5厚,加工后平面度0.1-0.15左右,再想用平面磨磨,却告知不能磨,原因材料会变形,磨不平。我不太相信,却说不出何原因,现希望懂平磨的高手给予指点,谢谢!

忘了,平面度要求0.04MM

网友:
钢板尺寸多大? 围观中

网友:
板比较薄,如果长度和宽度尺寸比较大的话,要遭翘

网友:
在吸盘上放一橡皮1~1.5mm两面反复磨试试

网友:
搂主发份图纸上来看看

网友:
楼主,钢板的长宽没说出来,难以确定的。

楼主:
不好意思,长度280MM,宽220MM

网友(点评):
铲刮对于调质过的料来说不见得好用,最好是更换材料,选用机械性能更好的合金钢一类来用,能用平面磨达到精度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弯得不是太多,确定弯多少,在平磨上垫一下是可以的,我们与到个这样的问题。。。。。。。应力变形的话可以先去一下应力可能会更好点。。。。。。。

网友:
用失磁磨法,6。8的厚度应该不是问题了

网友:
虽然薄,但是不是很大,应该可以的

网友(2012-06-25):
平面磨肯定是可以用的,不过,留的磨量似乎少了,一般说来平面磨要留量0.3到0.4(双面),薄壁件要多留一些,建议楼主留0.6。
 T- }
薄壁零件用平面磨磨不平主要是因为零件刚性差,变形引起的,因为电磁吸盘磁力很大加工应力不会有效释放,尤其是磨之前如果平面度不好的话,磨完壁厚能保证均匀,但平面度还是不能改善。
1、是四楼说的下垫薄的橡胶皮或其他软质材料,多翻几次。! u4 O T
2、如果有条件的话,让工件在自由状态下先测一下平面度,按照测量结果把被测面向下做基准面,在相应位置垫小铜皮垫平吸牢,前后方向还要用靠板靠住(保证完全)磨一刀后翻转,不垫东西,磨第二面,然后消磁,测量,反复几次应该可以达到要求。
3、不用磁力吸盘,机械装夹磨平。(不过装夹时比较麻烦,呵呵

不过平面度要求高的薄壁零件加工,粗加工时就应该注意,条件允许的话,最好不用铣削的办法,单说平面度的话包平面比铣平面好。实在磨不平的话,宽刀精刨也可以解决,不过一般宽刀精刨是干大工件好使,你这么小的活儿,还是细心点去磨磨试试吧。 |

网友:
板比较薄,如果长度和宽度尺寸比较大的话,要遭翘.

网友:
可以磨,多翻几次面,但厚度能否保证又是另一回事了.

网友(2024-07-09):
为了提携年轻人,回馈社会,我自从2024年5月份起,每天在这个社区论坛中发一个有关机械设计的帖子。
您在左上角搜索框中输入以下这些栏目,就可以与我相互交流、共同学习进步:
机械制图; 机械工艺与材料; 机械设计心路; 机械设计计算; 画龙点睛; 机械设计杂谈; 机械设计中的36计;   机械人生; 观局机械行业;   机械设计中的技术测量; 机械设计中的工装夹治具; 机械设备的动力系统;   机械设计中的机构; 机械半月谈

网友(点评):
学些前辈了!

网友(点评):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