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这个件设计个工作效率高的工装

楼主(2011-06-01):
大家都来看看动动脑,帮我这个件设计个工作效率高的工装:

上个草图,加工零件至外轮廓长50直径23,端面油槽R5,只限车床加工,麻烦大家动动脑能不能帮我设计一个装夹速度快点的工装速,只需要加工端面圆弧和R油槽,料长度54直径23棒料端面平的。另附
我这边的工装:左上为俯视图,左下为前视图,右边为测试图:很草大家见谅,我用文字简单的叙述下,俯视图的圆孔为装工件的圆孔,从此孔将工件装进去,此工装外圆比工件长度小一点,工件装进去后工件两端都有余量留在外面,前视图的孔是M10的螺丝孔,工件装进后用这个螺丝锁紧然后加工。

加工操作步骤:1. 装工件看两端基本露出差不多 2.螺丝锁紧(一个工装上装10至20个的样子工装一开始用卡盘和尾做固定夹紧)3.以工件长度尺寸为直径车削 4.用R刀一个个割R槽 5.松螺丝 6.卸工件

另外这类车削为高额度断续车削,经常要磨刀,有没有哪位可以推荐一种断续车削效果好的刀片,材料是轴承钢的

用普车加工的,工时太长一点出不了多少,求比我这个更方便一点的工装!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工装本不复杂
设计时有一些技术含量
你准备出多少设计费啊

网友(点评):
楼主就在南通。

网友(点评):
江苏老乡啊!出个价啊?

网友:
我的兄弟,整个完整点的图嘛?

网友:
工装设计并不复杂,楼主是不是需要提高生产效率呀!你的产品批量大不大?是不是每年都是做这个产品?如果你只是承揽了一批加工订单,你只需要把工艺做好,配置合理的设备就OK了。你如果不会设计可以请个人帮忙好了,那也只是个费用问题了!看你能承担多少了。肯定会有人帮你的!

楼主:
这个件是常年加工的,做了几年一直是这个工装,但是感觉效率还是比较低,想请诸位前辈高人帮我出出点子,图片是很草,但对照文字应该可以看的清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没请过别人做过工装,基本都是自己弄的,也不清楚请别人做工装得什么价,望指教

网友:
如果是常年生产单一品种的或单一系列的产品,你就要考虑在自动化方面发展了,这个不是靠一个简单的工装提高效率的事情!因为你是靠这个吃饭呀。所以就要投大力气发展,站在某个高点参与市场竞争才会有优势的!

网友:
你这应整一刀转而工件不转的组合刀,在一个工装上推行过就完成加工,效率可能比你那快得多,而且更节约机器资源。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这位师傅,你的几个帖子我都看过挺有创新精神的,值得学习
我这端面圆弧要求就是车床回转之后得出的圆,两断要一样,不知你所说的刀转而工件不转具体是什么样的?效果有我的那个工装快吗?可以详细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没找个人家做过工装,这方面不太清楚,你看你设计的有我这个快吗?只限车床,如果觉得比我这个工装效率高的话可以加我Q详谈:472171975

网友:
要看的是加工图 不要看你的表述。一张图在什么表述都不用

网友:
楼主也不标个尺寸,而且描述中错别字也不少,画图软件不会标注吗

网友:
这个图  我看了好久 终于看懂啦

网友:
说下设计费, 我业余时间帮你搞下

网友:
你可以在夹道具的上面设计个夹产品的夹具,然后把刀具夹在夹头上。
做的时候只用换产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没找个人家做过工装,这方面不太清楚,你看你设计的有我这个快吗?只限车床,如果 ...

我的设计肯定比你的快
回帖子的人也不少了
关键是你准备出多少费用了

网友:
不知楼主为什么只能用车床?
如果可以不只用车床的话,我想了一下,楼主看看能不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零件图:看来是图太草了,我有时间重新画个完整的吧。两侧端面凸起圆弧对称,凹下去的油槽也要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