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刀片与焊接刀片,谁更效率谁更经济?

楼主(2011-06-01):
如题:大家请畅所欲言,发表自己的观点。
本人认为数控刀片虽然价格贵,但是其加工效率要远远高出手磨刀,且数控刀片有经济型刀片。

如果参数设定的好其加工成本费用也是挺合理的,诸如此类的代表刀片有CN,TN,WN...这些都是用的比较多的。反之我看手磨刀一次性磨刀后加工寿命远没有数控刀片长,其加工速度也达不到数控刀片那速度。即使达到了其加工的表面,也不如数控刀片,而且磨刀再对刀时间浪费的挺多。我有时用数控刀片加工某些零件时,一次手磨刀后在对刀完的时间我半个刀尖的钱都赚回来了。

再看工人工资这块:
要想手磨刀工作效率高,那肯定磨刀的得是个好师傅,好师傅工资能低?一天加工的零件数肯定是没用数控刀片做的多,那就等于每个工件的员工费用提高了。因为计件工资其实就是以每个地区的行业大概工资除以产量得来的每个工件的价格。这一块和磨刀那一块我觉得足以消除数控刀片与焊接刀片的成本问题了。再看效率,同时两种刀片都在工作产量却不一样,数控刀片老早把工件做完了钱都塞兜里,手磨刀还在那里加工呢。

数控刀具的优点:效率高,精度高,对员工技能要求低

网友:
老话说:车工一把刀  我看再这样下去要改成:车工选把刀了   需要声明的是  在有些地方还是磨制的刀具好用
我的经历:返工一直径230HT250孔  原粗糙度3.2以下   切深0.015   加工中心  刀片肯纳CCMT060204  K313    线速度70~90米
现象是不能切入   刀片急剧磨损
处理方式:手工把原刀片修磨   增加锋利程度   减小刀尖角    在原切削参数下加工合格

网友(点评):
你只切深0.015,当然是锋利的刀片好用了!这不是磨制刀具好用,而是不在这个刀粒的切削范围!

网友:
刀具是要用在该用的地方那就有效率,就便宜,无好坏。就看你怎么使用了。

网友:
对员工 技能要求低?不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位师傅你好,我只听过一句老话:车床3份手艺七分刀具,没听说过车工一把刀,还有就是我听说过的钳工以前是一把锉刀闯天下。对于你那个返工的列子我不认可,我觉得如果用数控刀片加工的话应该可以准确的把握刀具的寿命,即时跟换刀片应该不会出现类似要返工的现象,假如真要返工的话那选择手磨刀肯定是经济一点的了,本来返工就是等于亏损。
数控刀片的还有一个很明显优点就是切削稳定,寿命稳定,这样的话各方面数据容易计算,也方便了加工前预算,对报价这块也是一个很好的依据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数控刀片的话只需要员工会换刀片就行了,如果用手磨刀的话那么对员工的磨刀技术是不是要求要高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数控刀片也磨损吧?磨损厉害   或刀尖碰了  也需要磨一下吧?不能扔了吧?

网友:
数控刀片坏了,一般人是磨不了的,只有找专业公司改制,好像在中国还没有多少这样的公司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战神:我没有否认机夹刀片好处的意思,只是相对大家说手工磨制的刀具还是有使用需要的。
          车工一把刀是我们这里的说法,表示做车工的人刀具磨的好的意思    呵呵!!

网友:
本人不是车工专业,做数车也不长。一直想用机夹的,但是就是不熟悉。机夹的磨损比手磨的快,不注意还把刀杆都损坏了。小城市可选的刀片真的很少!
我听老师傅说过“车工一把刀”。唉~现在学校出来的车工刀都不会磨了!

网友(点评):
这是趋势,随着材料的变化,工人想法的变化,手磨刀具,已经不能适应了!

网友:
数控刀片与焊接刀片各有好处。你试试数控刀片车细长轴能行吗?车工磨刀是必须掌握的技能。

网友(点评):
这又是刀片的切削范围的问题,你们都没有看刀片盒上的切削范围,车细长轴有专门的刀片和槽型,不懂不要误导别人!

网友:
不是吧,要选好刀片也不是这么容易的

网友:
都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