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钢零件,梯形螺纹T40*4能不能攻丝?

楼主(2011-06-02):
大家好:碳钢零件,梯形螺纹T40*4能不能攻丝?

网友:
碳钢太笼统。楼主能否具体点什么材料?一般45钢梯形螺纹可以攻丝。再高麻烦。

网友:
估计够呛啊,没试过这么大的还是钢件,咱们攻过Tr36X6,不过是铜件

网友:
估计够悬啊,钢件这么大的梯牙攻丝 应该很少有人这样搞的!

网友:
做螺纹拉刀,但要量大。

网友:
只要你有攻头当然可以,不过机床吃不吃的消要看你设备了。

网友:
呵呵 有专用设备的 可以攻 要是普车 你就车好了 旋风铣也可以

网友:
得看你螺纹的长度了。我估计不行。我攻过38*4的,没有成功!

网友:
为什么要攻丝呢?旋风切削又快又好!

网友:
不可以车吗

网友(2011-09-02):
我看是不行吧!不信你试试吧!哈哈哈,,

网友:
这么大还是车的好

网友(2012-06-18):
是很小的螺距,要是大点螺距差不多了,

网友(2013-08-29):
可以攻,梯形螺纹Tr40*4不算大,我们长期攻Tr40*7梯形螺纹,不过要用专用设备,我们使用的是成都科海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生产的梯形螺纹攻丝机,最大攻过Tr52*8的.

网友:
我只攻过36的三角

网友:
可以攻丝的   我家就有这样的机器  我们加工的是 T28*6的

网友:
楼主的梯牙攻丝很大,这个估计很吃力,我只见过车梯牙的。

网友:
不会吧  这么大的螺纹攻丝?

网友:
很难,如果没有量建议还是车吧。

网友:
完全可以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