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STM A569 HOT ROLLED P&O SHEET STEEL

楼主(2011-06-02):
图纸技术要求里材料要求如下图,

请问其中的"P&O"是何意,ASTM A569对应的中国钢号是什么以及“REF 11 GA”中的“11GA”是什么?
还请通晓此物之诸君略示一二!
谢谢!

网友:
ASTM A569是标准号,美标的材料,11GA应该是这个标准号里的一种材料代号,REF为参考的意思!

网友(点评):
大侠,我今天查到了,这个11GA是钢板的厚度编号,请参考:http://www.coasteltools.com/tech_steel_gauge_chart.htm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那些英文除了“P&O”之外,意思我都明白!

网友B(2012-04-25):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那些英文除了“P&O”之外,意思我都明白!

P&O 是Pickled & Oiled的简写,酸洗、涂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P&O 是Pickled & Oiled的简写,酸洗、涂油

太感谢了!

楼主(2013-06-02):
今天终于知道了那个11GA的意义,它是钢板厚度的一个编号,GA=Guage,每一个编号对应一种厚度。例如:11GA,厚度为0.1196 in,12GA,厚度为0.1345 in;可参考如下网页:http://www.coasteltools.com/tech_steel_gauge_chart.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