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6-02):
请问大家图纸上标的G48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是不是管螺纹啊,请上图!!!!!!!!!!!

网友:
高频淬火至硬度HRC48左右

网友:
应该是管螺纹    你可一差一下手册

网友:
热处理方法代号(GC423-62) G52—高频淬火回火HRC50~55  (G48—高频淬火回火HRC46~51)

网友:
       一机部情报所推荐的《热处理方法代号(GC423-62)》对完善和统一热处理技术条件的标注方法起了一定的作用,目前已成为我国图纸上标注热处理技术条件的通用方法。但在日常生产实践中常常会遇到一些问题,主要有如下几点:
(1)图纸上标注的热处理技术条件的内容主要是硬度指标。硬度与强度、韧性等机械性能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但有时在相同的硬度情况下,也可表现出不同的韧性等机械性能,因而这种标注方法就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2)标注方法所标注的热处理技术条件内容,缺少被热处理件的服役条件项,工艺师不理解设计师的设计思想,也就很难使生产达到设计水平。

网友:
新标准:
GB12603-2005(金属热处理工艺分类及代号)

网友(2017-06-06):
高频淬火HRC46~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