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 车床加工刀具路径的进退刀参数怎么设置?

楼主(2011-06-02):
哪位大虾能给我解答下,在Mastercam中,车床加工刀具路径的进退刀参数怎么设置啊?进刀向量中的长度和角度是什么意思啊?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linda198911/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635465379/QQ/WinTemp/RichOle/KN`K~@B1L)OSS$4P6FV$PFS.jpg

楼主:
帮帮忙啊?????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我呢?/

网友(2013-03-16):
就是选择进刀和退刀的角度。

网友(2019-06-08):
很简单,进刀一般水平,退刀双轴也就是说带角度。

网友(2020-02-04):
就是设置刀具的进退刀的距离和角度,设置后可以在刀路模拟时可以看到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