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件的缺陷,原因找不到,紧急求助

楼主(2011-06-02):
我单位是铸刹车制动鼓的 ,我在机加车间发现料废的都是在法兰口处位置(集中成片的小孔),这位置我怀疑是冒口的位置,请大家帮忙指点下 是铸造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气孔还是缩孔?你的怀疑有没有通过实验证实?而且铸件是什么样的,最好发张图片,大侠们才方便参与讨论。。

楼主:
就是半挂车的刹车制动鼓 ,有时间吧 我弄个照片

网友A:
你说的那位置是气孔,你说的是和轮毂配合的那个地方吧!,已经几年没碰过那玩意了,没记错的话好像是QT250的材料是,你说的那位置就不是产生缩孔的位置。气孔位置不合理,重新调整,你说的位置就是气孔位置不合理产生的气孔。

网友:
弄一个照片上来嘛,大家也好给你分析一下了,到底是气孔,还是缩孔,或者是其它什么

网友:
没图片,看什么
怎么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气孔没错,但是这气孔是铸造过程中什么地方不合理?才出现这样的缺陷啊? 请师父明示。

网友:
集中成片的小孔,有可能是气孔,也有可能是渣孔哦!加强滤渣,改变浇铸方向吧!

网友:
没有图纸不好看,有可能是气孔,也有可能是渣孔

网友:
请你说明你的铸造方式及材料,最好能有照片,根据你的描述也可能是针孔

网友:
还有空气的湿气等原因也会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人

网友(2011-07-04):
微观缩松。或气孔。看实物。联系zuzaow@163.com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虾,应该是HT250,是气孔,浇铸时口朝下,底部朝上,气体往上冒,就形成底部气孔了.

网友:
在我的这个产品上也有,但不是气孔,气孔问题比较好解决(当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只是短期局部的),而浇口夹层、冷料就比较麻烦了。
我们的措施是:
1,设置调节参数
2,加大浇口处R角,减小浇口厚度
3,保温炉内表面液体清除凝结部分
4,产看冷却系统,是否漏水
5,是否卡冲头

请大家讲自己的经验发表一下,相互学习。

网友:
压铸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那位置是气孔,你说的是和轮毂配合的那个地方吧!,已经几年没碰过那玩意了,没记错的话好像是QT250的 ...

材质是HT250或HT200的。
气孔是表面光滑的孔洞,如果楼主确认是气孔,而不是砂眼或渣眼,我怀疑是原砂强度不够,如果是潮模铸造。

网友:
老师傅的意思是不是模具的原因d啊

网友(2012-04-10):
最好有缺陷照片,要不就只有猜测了

网友:
废品率%几啊?我们公司专业生产汽车配件的,也许能互相交流交流。

网友:
你最好是上传张照片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