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种情况钢算脆性材料

楼主(2011-06-02):
图中所示的刚为什么算脆性材料,与“轧锻钢”有什么差别?
————————————————————————————
这是从《机械设计手册》截下来的
————————————————————————————
考虑到许用应力还是算设计,就没发到金属那边

网友:
只要伸长率小于5%,它就是脆性材料,只要是脆性材料,不管它是什么钢,经历有多复杂,此时是什么环境条件,就取它的基本安全系数为2.0-2.5,对铸铁取3.5(毕竟钢比铸铁的性能组织还是好一些的)。而上面图中左边的塑性钢材中分两种,一种是轧、锻的,一种是铸的,系数也不同。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楼主:
果然是我担心的情况
————————————————
只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等遇到塑性的钢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