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不长度的刀怎样进行对刀仪对刀?

楼主(2011-06-02):
询问高手们

对于不同长度的刀怎样进行对刀仪对刀啊 ,    对刀仪是接触式的 ,   在一个坐标系中零点位置不一样,怎么弄 啊。

网友:
搞清楚机械坐标系和工件坐标系,你就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可是怎么进行转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