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中加入换刀指令怎么会出现报警啊

楼主(2011-06-02):
程序中加入换刀指令M06 T8;有时运转正常,有时出现报警。报警信息为:换刀指令在同一行。 请问高手们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T8;
M06;
*********************************************

网友:
什么系统?

网友:
什么系统?什么设备?直接命令看T8有作用没?

楼主:
FANUC 的机床,直接手动换刀可以,二楼的高手说的有可能,感觉换刀指令和T8放在一起,理论上是可行的啊。为什么就不行呢

网友:
M、S、T 不能共行。国产数控也有这样的(928tc)
这是那个系统的编程格式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明白了 多谢高手指点

网友(2011-07-05):
学习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