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定向视图

楼主(2011-06-02):
我要把UG中的前视图换成后视图,怎么变啊?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啊?难道就没人懂,还是懂的人都没来啊?

网友:
说的不是很清楚啊,直接生后视图就行了呗]

网友:
不发图片,怎么给你解决啊,

楼主(2011-07-18):
第一个等轴测图,第二个等轴测图,我希望用UG把图一改成图二状态。
原因:我要把UG的等轴测图导入到mastercam加工这个孔。故要是此孔面朝上。
问题:UG的视图时相对于绝对坐标系的,我用另存为视图,不行。因为导入mastercam还是图一状态。
请大家帮帮吗?此孔只是用来举例子,因为有时候加工的面比较复杂,如果因为导不出所要的视图状态而重画,就有点麻烦了。

楼主:
怎么我描述的还不清楚,没有人帮忙一下啊!

网友:
来看看是怎么回事,但威望不足了

网友A:
那不叫该视图,按楼主的意思,你应该把零件变换成图二的位置,直接旋转,移动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叫该视图,按楼主的意思,你应该把零件变换成图二的位置,直接旋转,移动零件

能说的再清楚一点吗?不胜感激!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说的再清楚一点吗?不胜感激!

就是将图一旋转,移动到图二的位置。用Ctrl+T变换命令啊

网友B(2012-02-16):
ug玩不熟,都是再转到proe中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ug玩不熟,都是再转到proe中去

那我要用mastercam编程啊,你导入到proe中再导入mastercam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