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试问题,求大侠们帮忙

楼主(2011-06-02):
      小子是机械新人,今天去面试。面试官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长200MM,外径50MM,内径30MM,内表面粗糙度为0.8的钢管是怎么加工出来的。我还没接触过机加工这块,求各位大侠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
什么材料啊!这么长的内孔,估计只能镗削加工了!

网友:
我也不知道   等答案~

网友:
这算是考工艺
应该只是想看看你对加工方式的了解程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说什么材料 就说一般的钢材

网友:
只要光洁度0.8?镗削加工能达到吗?我也等答案。

网友(点评):
镗削加工肯定能达到

网友:
精镗、滚压、抛光,

网友(点评):
上次在机床展看到,精镗后滚压可以达到镜面效果!

网友(点评):
一般滚压头难以达到镜面效果,要辅助抛光,

网友:
0.8  精镗+精镗就可以了, 各种加工工方法粗糙度:http://mdin.tyut.edu.cn/tongyongzhichi/gongyi/gongyi-biaomian.asp

网友:
粗镗+精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侠能不能说清楚点,全部加工过程?谢谢了

网友(点评):
先精镗,后滚压,也可以镗滚一体化,做完抛光,就行了,阁下了解机加工吗?假如没有加工概念,建议念点加工的书,增加基础概念

网友:
回复 网友C:

铰孔 或磨削

网友:
等待答案

网友:
回复 网友C:

量大的话,拉一刀怎么样?

网友(2012-10-31):
0.8的粗超度是不是需要磨削加工啊?

网友:
如果同轴度严格的话 无心磨

网友:
外圆精车,内孔铰。

网友:
拉也可以使内孔达到0.8的粗糙度

网友:
一般来说,粗镗+精镗就可以达到标准。如果条件允许,还可以有如下几个加工工艺:1,粗镗+铰孔;2,直接上拉床;3,粗镗+磨削;4,金属球加液压撑;5,顶杆+顶头撑;6,粗铣+精铣;7,粗铣+铰孔;8,粗铣加磨削。。。。。。。
没有办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