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克力在雕铣机上面加工变形怎么处理

楼主(2011-06-02):
将一块长180MM 宽140MM 高10MM的亚克力板放在中兴雕铣机(型号为:6050)上加工,怎么加工出来的孔的深度不一样,并且材料会变形,望高手指点怎么做才是最好的加工方法!

网友:
刀具排屑不好,太热导致的吧?我们雕铣的亚克力就从没出过这种情况啊?

网友:
不要放水试试看,塑料我觉得不放水比较好,,
亚力克比较脆。做过几次。我是没放水。做出来还不错。个人愚见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常规是浸冷却液,要加工面好的话,是高压吹气,风冷
几年前常用亚克力刻私章,雕头像

网友:
这个弄不懂了,要看看前辈们怎么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