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MM铁丝与12X1.5MM铁管焊接后,铁丝能承受拉力是多?

楼主(2011-06-02):
各位大侠们,有没有人做过测试2.5MM铁丝与12X1.5MM铁管焊接后,铁丝能承受拉力是多?或者哪位大侠给我个公式,还有这个焊接中受力与焊接长度关系是怎么算的。谢谢各位!

网友:
铁丝的材质书上面有铁丝的抗拉强度吧。。。。。。。。。
焊接的产品在做破坏性试验(抗拉、抗压试验等等)时一般是非焊接区先破坏,也就是说焊接后产品的力学性能应该会是接近材料本身的性能的。
所以你所说的焊接后铁丝的抗拉强度应该是接近铁丝的本身的抗拉强度的。

楼主:
谢谢大侠的解答,我回去查查看,如果有问题再麻烦您好

网友:
赞同2楼看法,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