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W画弹簧

楼主(2011-06-02):
图一

图二

我才开始自学SW,画弹簧时遇到以下疑问:如图一,若弹簧两端是紧靠在一起,就是螺距是0,该怎么画,或者说该怎么设置图二左边参数。我猜想设置图二左边参数可以达到我想要的,但是不知道怎么设置。(我的扫描圆是1.2mm)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弹簧直径有哪些规格?

网友:
P就是螺距,点击修改各个P的数值,就可以做出不同螺距的弹簧;弹簧直径的资料可以查阅机械设计手册,规格很多,但是到市场上不一定都有,只能就近选择。

网友(点评):
我知道参数设置栏的意思,但是不知道怎样让弹簧2端靠在一起

网友(点评):
把P的值设置为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