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回弹,复位不准,请教

楼主(2011-06-02):
我公司有一个喷标伺服系统,在喷标小车复位时,在到达终点时小车回弹,造成复位不准;请问各位高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楼主说的不清楚,没法分析。一般来讲,伺服本身应该问题不大。- |( k4 H; w; O
主要看是什么控制方式,还有就是考虑传动方式。

楼主:
这种现象以前没有,有限位开关;控制方式就是用伺服放大器;传动用齿轮齿条。版主能否详细分析一下。我的邮箱:bdlrg@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