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前辈帮忙看看这样的几个折弯件能不能做

楼主(2011-06-02):
就是普通的五金店所用的最普通最常用的模具,板厚是1.5的

多谢了。

网友:
按我的理解,2、3、4能做,1、5、6做不来——如果有专用折刀和模板就不知道了,没做过。

网友:
我感觉都能折,关键看从哪里下手。

楼主:
我用网上的这几个模具,大概用CAD试着转一转 好像可以做得过来

请前辈们继续指点。。。

网友:
1456很难折弯,23勉强可以折;如果有量,可以用钢板做滚压成型,那么就都可以做了!

网友:
都可以折,不过需要一些特殊的刀具。

网友:
可以滚压机,做的只要把刀具调好了可以大批量生产的,速度很快的5M/S

楼主:
那请问折弯机能实现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直刀和小弯刀就可以折,前几天看到有类似的帖子,关键是折弯先后顺序,有的弯要分两次折到位

网友:
很简单,不需要定制特殊的上模都行

网友:
这些都没什么难度  都可以做的

网友:
都可以折的,小弯刀就行了,LFK的NCP100折弯机就行了

网友:
按你的要求:用普通的五金店所用的最普通最常用的模具,板厚是1.5的,2.和3可以做出来!其他的只能分开来折然后焊接才可以做出来!

网友:
用折弯机可以的,刀具根据工件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