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请各位高手指点:这种工件用什么方法做出来

楼主(2011-06-02):
我是外贸公司做业务的,精加工完全是外行,请各位高手指点下我该找什么工厂做这个零件

网友:
这个,车床或镗床都得以做啊啊。很简单的吗?

网友:
车床镗床不能做槽内60°倒角和1*45°倒角,用刨床加工很难保证41.5尺寸。

网友:
我公司可以加工,但是数量不能少于50件,50件以下价格会贵一些,如果需要的话来电话或邮件联系都可以的。
廊坊市盛航机械有限公司 (通过ISO9001认证),有数控及普通加工设备近30台。我的邮件TORSEL@126.COM,手机:13730366132

网友:
你是哪里的,这个零件在当地找个略有规模的加工厂问一下便知,不必再问了

网友:
铣外形,配对装配后车加工;也可以用电火花加工;如果是铝材,批量较大,可以铸造、压力铸造。

网友:
有人看到这东西的材质了吗???我没看见是什么材质,什么技术标准,所以不敢说。看上去像是个什么东西的座子,看这构造和座子配合的芯好像还是需要润滑的吧。资料再多点就好了。

网友:
粉末冶金

网友:
T型铣刀,加工中心可以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