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M97 M95 细牙螺距是多少?

楼主(2011-06-02):
求教 M97 M95  细牙最小螺距是多少? 现查手册无结果 ,需求帮助!!!

网友:
国标螺纹里面好像没M97,有M95,细牙最小螺距为2。当然自己也能做一个M97,非标...

网友:
GB/T193-1981标准第二系列M95细牙螺距最小为1.5mm,但尽可能不选用,一般为2mm。M97为非标准的,可参照M95确定螺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