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表面加大硬度的处理方法,请教

楼主(2011-06-02):
如下图,一个简单的槽:

图中红色的面为一斜面,由于摩擦和承力,需要加大其表面硬度,对其他面无特殊要求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处理,总不能对整个工件都加热淬火吧?特向各位请教
注:可以加一硬度高的垫片,但要保证垫片能和工件紧固连结

网友:
不能整个热处理吗?有什么大不了的!

网友:
镶块合金块够硬不?

网友:
工件不大的话 整个热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镶啊,但不知怎么镶?焊吗?

网友:
铜焊行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工件大呢?

网友:
可以有不止一种做法。
最简单可靠做法是用38CrMoAl(或40Cr代用)氮化处理,可以得到硬化表层并且变形很小。
如果是普通的材料,就只好碳氮共渗了,变形大些。
当然,这两种工艺都是整体处理的,只适用于不大的工件。
如果工件大,可以把其他部分屏蔽,只对斜面电镀硬铬。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我对钎焊不太懂,如果用这种方法的话,斜面角度可以保证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教害怕伏枥个问题,氮化处理后表面的硬度是不是不能用HRC表示?处理后能达到多大硬度?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我也说不太好,我这边用的都是镶完再加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刚查了一下:表层镀铬后可增强硬度(HR65以上),耐高温达500℃、耐腐蚀、防酸、耐磨损。

楼主:
回复 网友C:

老师傅,受教了!
不过,我刚查了一下,耐磨性镀铬的标准是0.05-0.1mm
这个薄层对防腐防磨应该可以了,可如果斜面要承受一定的冲击力,请问可以保证镀层不脱落和斜面的强度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应该可以,谢谢啊

网友:
可以火焰烧淬火(留点余量后精加工)

网友:
用割枪烧淬火(火焰烧)是能满足你的要求的

网友:
不知道你的零件多大,可以整体镀硬铬,也可以氮化处理

网友:
八楼说得好!氮化很好,氮化时间长一些,一般氮化0.3的深度要三天,氮化一般用维氏硬度表示.38CrMoAl氮化效果相当好,硬度能达到相当于HRC70以上.现在45#钢、40Cr材料也有人做氮化,效果也不错。

网友:
你整体是什么材料?若真的需求很强的硬度的话,可以焊接一块硬质合金在斜面(貌似是真空焊接炉焊接,具体焊接工艺不了解),HRC可以达到90左右。需求不是很大的话直接氮化即可,HV可以达到1100左右,前提你的整体材料要是40Cr,38等

网友:
除了镶嵌预处理材料的方法外,考虑高频淬火?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是大件的话 ,可以局部热处理,可以局部烧的办法,但那不是很好,也可以用焊接的办法镶一块处理过的材料。我估计你这个是小件  ,那个斜面是和轴承之类的接触的,不可以多大的零件。

网友:
1、局部高频淬火
2、斜面镀硬Cr
3、表面渗碳淬火、氰化淬火、氮化处理(只能整体处理,氰化氮化是维氏硬度HV)

楼主:
嗯,感谢各位提供的方法,我感觉局部高频淬火挺好的
电镀铬的镀层太薄,估计不能承受冲击力;铜焊的话,斜面角度不好保证;而渗氮处理会对整个零件进行处理。
不知我说的对不对,请大家教我

网友:
喷镀合金,变形小,硬度高

网友:
看完了各位的回复,受益匪浅。
楼主的最后的总结比较到位,要根据你实际的工况和加工经济性了综合考虑了。
至于方法大家讨论的比较全面了。

网友:
看各位的方法,受益匪浅,日后能排上用场

网友:
呵呵,我看楼主的要求不是很高的,各位的考虑很可能多余!也就是镶上一片淬火零件即可,打两个螺丝嘛!

楼主:
回复 网友F:

嗯,这也倒是个好主意,呵呵

网友:
13楼daifengen 大侠说的最实用。